求助:为什么显示隐藏零部件时是透明的?应该是带边线上色才对啊。。。

楼主(2012-09-21):
请教高手,以前是用的sw2010,前几天我刚装了SW2012,可是装完之后又些地方感觉特别别扭,现在我先说一点问题,希望高手能解答。在装配体模式先隐藏了其中的一个零件,现在想让它重新显示出来,就在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显示隐藏的零部件”,现在切换到一个画面应该是以带边线上色的模式显示刚才我隐藏的那个零部件啊,可是现在显示出来的它却是完全透明的状态,无奈,只能在设计树中选择刚才隐藏的零部件,让其重新显示,请问高手,怎么样才能调过来呢,就像以前用的2010版的一样。

楼主:
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先传的图片排到了最下面。这是我和一个好友聊天记录。实在是不好意了,麻烦各位朋友在看图片的时候从下往上看吧。。。。

网友:
真不知道、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选择边框栏的隐藏命了吧。

网友:
你的solidworks是正版的吗?不是正版的solidworks,有时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属于一种bug

网友A:
不好意思,之间回老家有事没有上网,现在才回复你。
你试试把你以前的SW配置转入SW2012中,还有就是装配重新画一遍,保存下,重新试下,不行再找我
我用的是2011的,没有办法给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之间回老家有事没有上网,现在才回复你。
你试试把你以前的SW配置转入SW2012中,还有就是装配重 ...

恩,谢谢你。我试过了,我以前用的是2010的,把配置转入到2012当中也不行,但是在2010当中就行。还有就是,用2012的时候,有的装配体就行,有的就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我也出现这种问题,到目前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B:
我的2009版本也是这样,但我找到一种方法不用一个一个点显示。方法就是:右键点击设计树中的装配体,选择“带从属关系一起显示”,这样就能将隐藏的零部件全部显示出来了

网友B:
这个问题我的2009版本也是,但后来我用另外一种方法:右键点击设计树中的“装配体”,选择“带从属关系一起显示”这样就全部显示隐藏的零部件,不用一个一个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的2009版本也是,但后来我用另外一种方法:右键点击设计树中的“装配体”,选择“带从属关系一 ...

看来你没有看明白我的意思,我并不是想把所有的零件都显示出来,因为零件太多,只想把其中的一个或多个显示出来,希望你再看一下我的主题,截了半天图希望别让我白截。谢谢啦。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2017-02-27):
引用 网友B:
我的2009版本也是这样,但我找到一种方法不用一个一个点显示。方法就是:右键点击设计树中的装配体,选择“ ...

我按着你说的找到了一种方法,先是右键设计树中的装配体,选择带从属关系一起显示。然后再右键设计树中的装配体--零部件显示--带边线上色。谢谢你的机智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