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销轴标准件一般是购买还是加工?

楼主(2012-09-21):
我看国标里面销轴的种类很多,但实际用的并不多,买现成的是否不好买?还不如出图纸加工方便?

网友:
标准件购买便宜

网友:
销类的不清楚,说点有关联轴器的经验,前段时间老设备改造要换联轴器,原来用的都是刚性联轴器,最简单的那种(以前老标准是HL,现在是YL),当时出图的时候不知道该把这个联轴器分到哪块,因为如果自制,加工方法上几个同事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是法兰和套体分开下料,焊一起之后再加工,有的认为是整体锻的。从使用条件上来说,以HT200材料就够用了,如果焊接的话就不能用这个材料了。如果用锻的,这批联轴器用量实在少。最后找了这类联轴器的网上报价,然后问了加工厂的价格,加工厂的价格几乎便宜一半。搞笑的是问加工厂,他们如何加工的,说是用120mm的板直接车出来的,这个实在太意外了,我们都没有想到,加工厂的人说正好有这么厚的钢板下脚料。虽然这个事例不够典型,我觉得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多联系实际吧,批量和加工厂的实际情况都有影响。

网友:
成批量的可以购买,有卖的!

网友:
买比较划算

楼主:
买现成的肯定便宜,就是不一定能买到

网友:
买现成的吧,便宜

网友:
很好买的,比如MISUMI、TOHATSU等等,五金市场一抓一大把,多的是,设计之初,就应爱能考虑到使那种很容易买到的销子(直径、长度、以及拉板内螺纹的尺寸)。

网友A:
标准件 都是购买的

网友:
肯定是买现成的了,不然怎么叫标准件呢,标准件就是为了通用和节省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件 都是购买的

这个问题还要看你的用量,用量大当然买要花算,因为人家是批量生产的。用一两个就自己加工吧。当然像销轴这类东西,一般都很不好买吧

网友:
没特殊要求直接买标件
特殊形状什么的优先考虑米思米之类的,量少的话感觉比出加工件还便宜些,量多的话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