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比是1:1的齿轮副,齿数比可以是67/68,为什么齿数要差一个呢?有什么优点吗?

楼主(2012-09-21):
传动比是1:1的齿轮副,齿数比可以是67/68,为什么齿数要差一个呢?有什么优点吗?  传动比为1:1的减速箱有么,有什么用呢?

网友:
齿数比最好不要是整数,做成无限不循环小数才好

网友:
齿数互质,均匀磨损,另外好像还能避免缺陷齿造成的循环脉动

网友:
齿数比是68/67那么传动比是1.014925.如果是伺服驱动的话,传动比不是整数,程序会不会不好写?
写程序时,如果取近似值(因传动比是无限循环小数)。对传动精度会不会有影响?
对电气不太懂,提问可能低级幼稚,望大侠莫笑。

网友:
差一个齿应该是为了能够使磨损均匀, 从而提高寿命.  程序内部无所谓, 只要精度满足要求就行

网友:
学习了,还有这种说法。谢谢!

网友:
个人只知道有少齿差行星传动,可以轻松实现大减速比

网友:
大家的回答都给力啊!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