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处功率计算方法错误在哪里,望大侠指出

楼主(2012-09-21):
轨道小车电机功率的计算

设计一个重型轨道小车用于运输货物,已知条件如下:自重5t,载重100t,行驶速度20m/min,车轮直径700mm,在铁路轨道上运行,车轮采用铸钢材料,请问电机牵引功率如何计算?
我采用以下计算方法:
牵引克服的摩擦力是:f=(G+Q)X0.284=298200(说明:系数0.284是在机械设计手册上查到的钢轮在轨道上启动时的滑动摩擦系数)
通过摩擦力计算功率:P=FXV/(1000Xn)
(说明:F=f,v=20m/min=0.33m/s,n为电机效率)
经过带入,计算出的P=99.4KW

网友A:
错了,你计算的只是稳定运行期间的功率,启动期间的功率比这个大很多,你还需要给定电机允许的启动时间(和电机许用惯量相关),过长会造成电机发热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了,你计算的只是稳定运行期间的功率,启动期间的功率比这个大很多,你还需要给定电机允许的启动时间(和电 ...

现在我已经知道结果了,估计10几KW就够了。我想知道这种计算方法为什么功率要这么大,计算方法出错误是肯定的,但错误在哪个地方呢

网友:
1)你用一个电机带吗?
2)电机的功率应该用T=9550P/n来进行计算

网友:
电机扭矩应该克服两各方面的转矩:
1.驱动机构的摩擦转矩;2.负载和电机转子惯量的启动转矩。
你只考虑了第一条

网友B:
T=9550P/n,应该用这个来算

网友C:
这里的摩擦,你确定是滑动摩擦?而不是滚动摩擦?或者是两者的结合?
如果是滑动摩擦,为什么要用轮子,不是直接面对面接触。
分清了这个,你自己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网友:
电机选用计算方式及方法

网友A:
选电机不是个简单的事,功率计算参照下面的图片,但要说明的是,这个仅仅只是计算的电机的最小功率要求。
如果对启动时间加速度有要求,还必须校核启动时间。
还需要校核电机输出扭矩。
被驱动系统折算后的转动惯量,必须满足电机许用惯量的要求。
有时候还需要计算电机上附带制动器的寿命。

如果上述任何一条不满足,就需要加大一级重选电机,再次校核,直到满足上述全部要求。

网友(点评):
216.6KW?这也太离谱了吧。300吨平车采用了4个15KW的电机都绰绰有余,这电机还是选错型号给选大了呢。现场有实物为证。

网友(点评):
楼主给的摩擦系数不对,滚动摩擦系数没有这么大的,你用多个电机驱动,那当然要除以电机数量

网友:
还有坡道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的摩擦,你确定是滑动摩擦?而不是滚动摩擦?或者是两者的结合?
如果是滑动摩擦,为什么要用轮子,不 ...

大侠的意思是我的摩擦力的计算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电机不是个简单的事,功率计算参照下面的图片,但要说明的是,这个仅仅只是计算的电机的最小功率要求。
...

按照这个方法算出的功率大的吓人,但是实际上不需要这么大的功率,故有此疑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的意思是我的摩擦力的计算有问题吗?

你可以找本起重机手册看看,里面说的很清楚,这里是滑动与滚动的结合,所以你选用的摩擦系数必定大了,滚动摩擦系数和滑动摩擦系数就不是一个数量级上的,这里还要注意,滚动摩擦系数是有量纲的,而滑动摩擦系数是没量纲的,不能再用这个公式了,而且牵引功率是正常工作的功率,并非启动功率,启动功率瞬时是会很大,如果启动时间很短,电机超频问题不大,但长时间,电机必然损坏。

网友:
  应该是钢对钢的摩擦系数没有这么大吧,一般的钢对钢是0.15(1.79MPa重压下软钢对对软钢的摩擦系数是0.285,钢轮在钢轨上启动的摩擦因数是0.242),不过这里我有个问题,有速度有压力的情况下,滑动摩擦因数的关系是去较大值还是有一定比例关系的叠加?
  还有在正常运行的过程中,钢轮与钢轨之间不是纯滑动摩擦的关系,应该是滑动与滚动综合效果。这个我在计算轧钢机械辊子夹送钢板的时候遇到过类似的工况,所以摩擦系数肯定比纯滑动的要小。
  一般算电机启动转矩时要考虑驱动对象的转动惯量(或者说飞轮转矩),但是这个工况下不清楚该计算哪个的转动惯量了...这里的两个问题借LZ的宝地一起问问过路的大神,谢谢了

网友(点评):
手册上有速度与滑动摩擦系数的关系表哦,亲,1-11页

网友(点评):
亲毛线啊,我就是看了那个才想问问两个叠加的效果

网友:
还要考虑运转周期,温升,一选电机我就头大,谁能给个选电机的详细步骤就好了

楼主:
关于功率这方面的计算类比用的比较多,真要算起来还真不会,40t的电动平车,速度为25m/min功率5KW

楼主:
引用 网友B:
T=9550P/n,应该用这个来算

就目前已知的这些条件,理论上算不出来吗?为什么要用T=9550P/n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目前已知的这些条件,理论上算不出来吗?为什么要用T=9550P/n

他是在做单位换算,那是单位换算系数

网友(2012-12-03):
用滑动摩擦肯定是有问题的,理想情况下轮子接触轨道点和轨道之间无相对位移才对,而不是滑动的。你计算的情况相当于不是用轮子,而是一个滑块支撑在轨道上,或者雪橇的情况。
用轮子的话,不加速的情况下,车子需要的动力是主动轮和轨道间的静摩擦做功,来克服整个系统的摩擦,主要是轮子和轴之间的摩擦。

网友:
3楼说得对,需要重新计算吧

网友:
滚动摩擦跟滑动摩擦不是一个道理的。公式运用得没错,错在摩擦系数上。

网友:
1.驱动机构的摩擦转矩;2.负载和电机转子惯量的启动转矩。
你只考虑了第一条

网友:
攒积分,下资料

网友(2015-06-12):
假设滚动摩擦系数取0.1,自重+载重为105000t,则驱动力为105000N。运行速度为20/min,则转速为9r/min,驱动扭矩为105000*0.35=36750N.M,通过公式p=T.n/9550得34KW,不计算加速扭矩的情况下

网友:
原文“(说明:系数0.284是在机械设计手册上查到的钢轮在轨道上启动时的滑动摩擦系数)”;
俺认为摩擦副选错了,不是滑动摩擦,而是滚动摩擦。摩擦系数应该要小多了。具体多少俺也不知

网友:
是滚动摩擦还是滑动摩擦得确定好,你计算的是车轮在钢轨上滑动时的功率,这是不符合实际工况的,很显然此处应该按照滚动摩擦算,我认为你的电机提供的扭矩就是为了克服车轮轴承处的摩擦力矩,这个计算方法轴承样册有!

网友D:
你选的是滑动摩擦吧,应该是滚动摩擦。摩擦系数大概是0.05
我大概算了一下。假设电机轴和轮轴同轴,一般电机转速1450r/分 ,而你轮子的转速是20/0.7x3.14=9.1r/分
这样的你电机和车轮间的减速比就是1450/9.1=159.3,肯定要加一个减速机撒。
摩擦力f=105000X10X0.05=52500N,   这样减速机轴输出扭矩T1=52500x0.35=18375NM,
这样电机轴输出扭矩就是T=18375/159.3=115.3NM
依据公式T=9550Xp/n     P=115.3/9550x1450=17.5Kw  再取个安全系数:20kw就够了。
这样算你看有问题吗?

网友:
是不是摩擦力用错了,正常行驶是静摩擦不是滑动摩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选的是滑动摩擦吧,应该是滚动摩擦。摩擦系数大概是0.05
我大概算了一下。假设电机轴和轮轴同轴,一般 ...

谢谢,学习 了。

网友:
9楼的是好资料,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电机不是个简单的事,功率计算参照下面的图片,但要说明的是,这个仅仅只是计算的电机的最小功率要求。
...

这个实例应该用回转运动来算,不能当直线运动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