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尺寸参数化的疑问

楼主(2012-09-21):
关于solidworks的参数化有几个疑问。
1、如何在零件模型上显示零件尺寸的参数代号,比如"D2@草图9"?
2、在几个不同的零件间、或者装配图的不同零件间可以创建尺寸联系吗,怎么创建?是不是只能用 top down方法设计装配?

网友A:
关于问题2
解决方案 创建一个空文件,添加全局参数
然后在每个需要的文件里面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问题2
解决方案 创建一个空文件,添加全局参数
然后在每个需要的文件里面插入。

就类似与系列零件设计表吗?

网友:
盼高手指点

楼主:
没有人了解过这个吗?

网友B:
1.详见下图:

2.这是SW2011的一个新增功能:
在模型中共享方程式 您可在模型之间共享方程式和全局变量。
您从模型将选定的方程式和变量输出到外部文本 (.txt) 文件。此外,您可使用诸如记事本之类的应用程序手工建造文本文件。然后,您从文本文件将信息输入到其它模型中。您可选择将模型链接到文本文件,这样您文本文件中所作的更改可更新模型中的方程式和变量。

  • 输出方程式
在该范例中,您从零件将方程式输出到文本文件。
  • 输入方程式
    现在从文本文件将方程式输入到另一个零件。
父主题: 方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详见下图:

2.这是SW2011的一个新增功能:

讲解的真详细,谢了、不愧是版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