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飞轮齿圈,齿端倒角如何做?

楼主(2012-09-21):
如图,飞轮齿圈滚齿后,轮齿一端的这个倒角如何加工?应该用什么样的设备?型号?
在网上查了下,好像有倒角机,但对设备的具体情况不清楚,不知是一个齿一个齿的加工,还是几个一起加工,还是全部一起加工…………实在搞不懂,求高人指点!

网友A:
不清楚,另外想问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倒角,这部分的齿不能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另外想问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倒角,这部分的齿不能用了吧

飞轮启动齿圈,与起动机齿轮啮合,不打齿

网友(点评):
谢谢讲解,学习了,一下子没想到倒角的一般作用

网友B:
键槽铣、靠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键槽铣、靠模

能否说的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C:
数控齿轮倒角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控齿轮倒角机。

嗯,多谢回复!我查了一下,网上倒是有数控齿轮倒角机,不过基本都是外径Φ300左右的,较小

能否详细指点一下,齿圈外径400~500mm之间,对该尺寸齿圈倒角,应用什么型号的倒角机呢?此数控齿轮倒角机的工作方式是怎么样的??

谢谢!

网友:
直接联系天津精诚,他们专做这个。

网友C:
天津精成的数控齿轮倒角机,他们有已经做到最大加工直径8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津精成的数控齿轮倒角机,他们有已经做到最大加工直径800的。

多谢指点

网友(2012-10-22):
天津精成的数控齿轮倒角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