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有谁会画齿轮图的帮忙给画一个呗感谢感谢!!!!!

楼主(2012-09-21):
一个非标齿轮内径为10mm外径为15mm齿轮
齿高齿数不限
强度最好也能高点
最好齿条也帮忙画一下
要施工图标一下尺寸
小弟在这里是不胜感谢了!

网友:
模数多大?没告诉啊

网友:
你这个有个问题,如果选标准模数,那齿数我必然要小于17齿,这样就会存在根切。如果你受力不大,只是用来传递运动而不传递动力,那就让它根切吧!若果你要传递动力,显然割切是不允许的。那只有采用变位加工。若果你又允许根切,轮齿又不允许出现腰鼓形,那只有不用标准模数系列了。这样,人家加工你这个齿轮还得重新开发一种刀具。建议变位加工

网友:
材料和热处理你自己看吧,刀具有得卖的。

网友(点评):
M=0.75不是标准系列,这样刀具不容易找得到吧

网友(点评):
手表单位或者做小微齿轮的都有,用滚刀在滚齿机上加工的。

楼主:
非常感谢大路朝阳
上面的图就差不多了
在这里还要感谢苦菩提的回复
都是大好人啊

网友(点评):
你零件很少的话,建议用线切割,齿条图也好了。

楼主:
对了还有齿条也按这个加工就可以了吧

楼主:
真的是太不感谢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楼主:
齿条图我怎么没看到呢

网友(点评):
你没有加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