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套损坏,请高手分析

楼主(2012-09-21):
(图片)

网友(点评):
没见过这样的设备很难分析,为什么不介绍一下呢?还有,为什么是铜的?貌似变形巨大。

网友A:
法兰跟铜套是一体的么?明显有轴向力,不知用在什么场合,起什么作用

网友:
震动太大

网友:
若没有载荷方面原因的话,就是长期运转润滑不好---磨损后----强度不够或疲劳破损吧

网友:
貌似能卖不少钱

网友:
缺油,铜套跑位!

网友:
可以从几方面分析:由跳动、错位、震动受力不均、润滑不到位等因素引起,要根据工况分析,找到症结。

网友:
润滑不好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表面都是黑的,轴向径向都有发热!!缺油,卖点钱重新做个不朋友 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沉默大侠,这个是圆锥式破碎机上面的铜套,那个长的,直接与轴配合(属于滑动轴承吧),上面那个是球面瓦,受到主轴的压力还有摩擦力,润滑方式有专用的液压站进行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法兰跟铜套是一体的么?明显有轴向力,不知用在什么场合,起什么作用

大侠好,那个是球面瓦,没有和铜套在一起,属于圆锥式破碎机上面的零件

网友:
什么工件上的?直接整锥轴承算了,改一下不花多少钱

网友:
破碎机上就是需要轴向运动,铜套要黄铜的.新的要再加油槽,方便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