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机加工时,刀具的转速如何选取?

楼主(2012-09-21):
请教高手,金属在各种机加工时(切削、磨削、镗等),刀具的转速应如何选取?
小弟知道,对于刀具的转速选取,应该根据被加工材料、加工方式、被加工表面的各种参数要求(粗糙度、公差精度IT等)、加工的经济性原则等等综合考虑。
我想询问的就是,哪位高手有类型的资料,比如手册等,可以起到参考作用的即可。希望贡献一下。
如果没有,可以发表一下,自己实际工作的经验参数,比如
1、铝合金材料,铣大平面,粗糙度要求1.6,镜面铣刀,转速8000转/分
2、45钢,车外圆,粗糙度要求3.2,外径要求IT9等级。第一,粗车外圆,转速A转/分,第二,精车外圆,转速B转/分

希望,各位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呀。好小弟学习学习。

网友:
金属切削手册

网友:
机械加工工艺师手册

网友:
金属工艺手册

网友:
在本网站上查找你的问题,没准有答案,试试!

网友:
你这问题我可以大概的回答你。  金属切削通常可以分为 快转速 快进给,小吃刀量,或者 低转速,低进给,大吃刀量。但是具体的话还要看你所用的刀具和机床,切削材料,切削方式 来判断用那一种形式。看楼主的问题主要在光洁度上有点不大明白。这类帖子论坛里有。
我可以大概说一下 F²=8Rµ/1000  F=加工进给速度(MM/REV)  R= 刀具尖端的半径,µ=表面光洁度。 通常可以考虑此公式。 但是也要考虑到你机床主轴和刀具的跳动。

网友(点评):
F的平方=8RU/1000

网友:
这种问题书本上都有提到,请记住金属切削三要素:切削速度Vc;切削深度ap以及进给F,这些常识再怎么时过境迁都还是实用的,只不过你可能看完就忘记了,对于切削参数的选择,我的经验是这样的:
1)。讨论转速时没有意义的,无论是车、铣还是钻、镗,请通过切削速度来反推转速:1000Vc=Pi*D*n(Vc为切削速度,D为工件直径或者旋转刀具的直径,n为相应的转速),一般的数控车床有恒线速编程模式,用G96S280M3就表示线速度为280m/min,为安全起见请在前面限制主轴的最高转速。
2)。那么线速度如何选取呢?这个要根据工件材料和刀具材料来确定,而且线速度对刀具的使用寿命影响最大。同样是车削加工C45这种中碳钢,有很多种刀具材料可以选择,如果用普通的高速钢刀具可能40-80m/min的线速度是不错的选择,用硬质合金刀具的话200-450m/min都可以,因为硬质合金也有牌号,硬度高的牌号线速度高、耐磨,硬度低的牌号线速度滴、韧性好耐冲击。而如果你用金属陶瓷刀具的话线速度可以高达500+m/min.
3)。切削深度又如何选择呢?这个要看刀具的切削能力以及机床的功率扭矩了,标准ISO刀片有单面刀片和双面刀片,双面刀片负前角,刃口强壮,切深大,但是刃口数量翻倍,经济性好;单面刀片一般都是正前角的,刃口比较锋利,当然承载能力差屑,切深小,人口数量少,不经济,一般用于需要较小切削力的应用场合。标准刀片常见的有R(圆形),S(正方形),C(80度菱形),W(80度鼓三角形),T(正三角形),D(55度菱形),V(35度菱形)七种形状,能够承受的切深都是不同的。
4)。进给的选择呢?进给除了影响加工效率意外主要会影响加工的表面粗糙度。过大的进给易崩刃,过小的进给会磨刀甚至震刀。
楼主关心的表面粗糙度除了跟进给有关系意外还和刀尖圆角有关,大圆角刀尖由于修光作用会有利于改善Ra,但是不推荐用于小切深,易震刀的场合应用。
上面讲的都是一些原理性的东西,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刀片盒上的推荐值,起码山特维克刀具上给的切削参数还是很靠谱的。

网友:
在补充一点。
楼主说到的第一点,说到8000rpm,但是没有说刀具直径,这就不好说了。如果你用的40的小刀盘线速度约1000,如果是125的中等刀盘的的话线速度就高达3000了,超多了一般的硬质合金工作范围,应该是聚晶金刚石刀具的工作范围了。对于高速旋转的刀具一定要注意动平衡,多齿刀具一定要注意各刀齿的径跳和轴向跳动。
Ra1.6离镜面还差得远了,做镜面光有好刀可是不够的,还得机床给力才行的。

网友(2013-01-11):
用进口刀具的就别看什么手册了,手册的刀具切削资料要么是N年前的,要么是抄抄人家刀具样本上的。还不如问你的刀具供应商要本刀具样本,品牌刀具的样本都有切削参数给你参考的。

网友:
还有6楼那个粗糙度和进给刀尖圆弧的公式,那基本是纯理论的,实际几乎没什么用。按照那个理论要想粗糙度高,就要使用刀尖圆弧大的刀片?实际呢?正好相反。为什么?因为刀尖圆弧越大,切削阻力就越大,振动的风险就越大,而且刀具的可达性就越差。实际加工是粗加工使用大刀尖大切深低转速(相对精加工),精加工使用小刀尖高转速低进给。

网友:
高速钢线速度小,硬质合金钢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