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部件咋个做

楼主(2012-09-21):
各位大侠,我用SW做这个凸轮零件,我用包覆命令做的,发现结果与要求不符,现在请给我指教一个正确的方法,要是上一个3D文件就感谢不尽了

网友:
加工中心

网友:
俯视图右边那个粗糙度标注错误,3.2写反了!

网友:
把CAD原图传上来

网友A:
不知道下面这个形状是不是你要的,你提供的那个照片是目标形状么? 今天才知道有包覆这个命令,做东西挺好玩的

网友(点评):
看看还是不像。。。目标的槽的轮廓是垂直与弧面法线的,我这个是从中心放射出来的,我再想想去

网友(点评):
就是要从中心放射出来才对,不管是从加工还是实际动作都应如此。有一要求就是滚动体半径要小于槽里凹下处最小半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下面这个形状是不是你要的,你提供的那个照片是目标形状么? 今天才知道有包覆这个命令,做东西挺好 ...

先谢谢你了!我发的那个图片是自己做的,好像不对,所以才然大家帮帮忙,我现在来看看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下面这个形状是不是你要的,你提供的那个照片是目标形状么? 今天才知道有包覆这个命令,做东西挺好 ...

朋友,你发源文件上来好嘛

网友(点评):
上面的压缩文件就是原文件啊

网友:
包覆怎么用

网友(点评):
建个圆柱体,然后在过中轴线的面上画个封闭轮廓,然后用包覆命令,很简单的,我也是今天听楼主说的。草图轮廓最好凑个整数的尺寸,这样包覆出来的特征尺寸能和草图尺寸对应起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发源文件上来好嘛

你做 的这个还是不正确,我现在把原cad图发上来。你做的零件在装配时会与中间的轴销干涉的

网友(点评):
轴销多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做 的这个还是不正确,我现在把原cad图发上来。你做的零件在装配时会与中间的轴销干涉的

销轴的直径是26mm

网友:
建基准面-拉伸-阵列

网友:
1.你视图中的孔位置尺寸有问题?!
2.在视图中你只给出了外圆柱面上的R尺寸,而没给出内圆柱面上的尺寸。两者相等是不可能的。
3.曲面中直立面是斜的,角度尺寸?
根据上述三点,本图没画孔;内孔面上的圆弧半径使用内外圆柱的直径比求得。根据求得的R尺寸,绘制包覆线。
使用两条包覆线制取两条3D曲线,用两条3D进行放样求得曲面,用曲面制取零件上部的实体,用逻辑减去除上部。

网友B:
画了一个相基本不会撞销的,以26的直径做一些轮廓面,然后放样切出来,要准些就多做些轮廓面,从图片中可看出,凸轮里面会形成尖尖的边,所以我觉得此设计不合理。最好是销小些,要么是凸轮大些,那样就可以包覆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 我多还不会用包覆命令 学学先~~~~~~

网友:
学了 一招 谢各位大侠~~~

网友:
包覆和弯曲命令应该是都可以的

zmq
对于这个零件用弯曲是不能做的,因为工作曲面中的平面不通过圆柱的轴线
zmq
弯曲是可以做的,但弯曲所需的展开图必须是中性面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了一个相基本不会撞销的,以26的直径做一些轮廓面,然后放样切出来,要准些就多做些轮廓面,从图片中可看 ...

我做的图中也是有这个尖角,可是想着实际我们平常加工凸轮的方法做下来,这儿肯定是一个圆滑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的图中也是有这个尖角,可是想着实际我们平常加工凸轮的方法做下来,这儿肯定是一个圆滑面的

所以说你设计有误,要想凸轮面与销完全接触,在不改变你升程的情况下,有以下三个方法,有两个前面已说了。

1、销直径减小。
2、加大凸轮内外径尺寸,加长销长度。
3、凸轮升角加大,凹面半径加大。

网友C:
这个用包覆和弯曲都可以做,只是弯曲最后会有个结合面要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包覆和弯曲都可以做,只是弯曲最后会有个结合面要处理

你能详细说说弯曲的做法吗?

网友:
你发个邮箱我发给你吧,我上传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