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折弯弧度

楼主(2012-09-21):
用直径3mmQ235钢丝,折弯成一个四边形,但是要求其中一个边是有弧度的,怎么方法可行,或者需要什么设备,现在只有简单的折弯机,我尝试了用R1000弧度的工装去压,可是钢丝反弹的厉害,根本不能保证弧度尺寸.具体见图片,希望高手赐教!

网友:
钢丝折弯成你这个目标形状属于弹塑性变形,肯定需要钢丝进入塑性阶段,同时由于弹性形变任何时候都存在,折弯完成之后会有回弹量,所以想要用R1000的工装去折弯直钢丝得到R1000的圆弧是做不到的,肯定有回弹量,具体说要多大的弯曲半径才能保证折弯回弹之后的尺寸是目标尺寸,这个需要计算了,做冲压,折弯模具的师傅会比较清楚,或者你找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2016-01-11):
机械的东西不一定只用机械解决,你可以考虑装到弧度夹具里面,然后热定型,可保证准确的弧度。

网友:
看你怎么用,钢丝这种回弹大的材料,要用热定型,不能直接冷弯。热起来弯到一定角度后固定位置,待冷却后放开,但是还有一定回弹的,需要考虑变化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