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行车)

楼主(2012-09-21):
有没有哪位前辈对自行车了解一点的,看看这是什么型号,大概什么价位

网友:
这样的问题可能在百度里面问会更有效

网友A:
新车应该在一千左右,这种杂牌车不要买,三轴都比较差,多点预算买捷安特 或美利达都行,网点多,售后有保障,预算超三千就组装吧

网友(点评):
捷安特的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车应该在一千左右,这种杂牌车不要买,三轴都比较差,多点预算买捷安特 或美利达都行,网点多,售后有保障 ...

这牌子貌似是mongoose,貌似是美国的一个牌子,淘宝上也不怎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牌子貌似是mongoose,貌似是美国的一个牌子,淘宝上也不怎么多

整车多少钱?看配置应该是山寨的,这个牌子不会做这么低端的车,如果对自行车不是很了解的话还是买些大众点的牌子,质量和售后都比较有保障点

网友:
看材质基本是铝合金的,架高大概430,造型一般,配件看不大清,估计2500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