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系数的区别

楼主(2012-09-21):
摩擦系数的区别查手册上有三种摩擦系数
1.静摩擦系数μs
2.动摩擦系数 μk
3.滚动摩擦系数K(带单位)
这三种摩擦系数到底要怎么应用或者说实际含义是什么
比如现在有个四轮小车   前驱动   要怎么算出他所需要的最小驱动力矩是多少呢
G*系数*车轮半径=驱动力矩
那么这个系数应该选那个呢
是静摩擦系数  μs
还是动摩擦系数 μk
还是滚动摩擦系数K
有没介绍这方面比较详细点的书籍(比手册详细就行 网上找的名词解释  基本都一样  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也非常笼统)

网友:
这个要看汽车设计方面的书籍,你首先要用“静摩擦系数μs   ”算静摩擦力,车启动首先要克服静摩擦阻力,而车子在行进过程中刚需要用“滚动摩擦系数K”算摩擦阻力。当然,汽车行驶还算风阻什么的。

网友:
百度文库里有相关的论文,挺深奥的,与物体本身的转动惯量有关系。

http://wenku.baidu.com/view/c2fb3de981c758f5f61f6734.html

网友:
貌似高中的物理有吧。静摩擦是相对于动摩擦而言的,动摩擦包括滑动摩擦和滚动摩擦,滚动摩擦一般比最大静摩擦和滑动摩擦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