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圆锥的公差要如何标注?

楼主(2012-09-21):
有这样一个圆锥,深度为31mm,请问这个圆锥的公差要如何标注(有另外一个现成的外圆柱与之相配)

网友A:
公差靠控制角度就好了。与之配合的轴,锥角要小一些,构成间隙或者过度配合

网友:
控制好下面φ5以及开口尺寸锥度应该可以保证

网友:
控制深度和角度應該容易些,控制開口的話讓工人怎麼量得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靠控制角度就好了。与之配合的轴,锥角要小一些,构成间隙或者过度配合

角度的公差要怎么表呢,比如我30°角

网友(点评):
自由公差的话12级查手册有对应的数据。如果需要给公差,自己给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角度的公差要怎么表呢,比如我30°角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