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零件,定位尺寸和定形尺寸该如何标合适?

楼主(2012-09-21):
零件不是很复杂,但是要加工的话,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标才比较好,方便师傅加工。求各位大大有时间的话帮个忙,按1:1标注定位尺寸和定形尺寸就好了。
PS:主要是定位尺寸,各部分之间的定位尺寸怎么标才合适呢?

就当是一起学习了,传上来也方便其他人学习》

网友:
确实不好标啊!

网友(点评):
如果竖直的话就跟其他零件有干涉了。可以先下料的时候是竖直的,再切一刀,切掉一个角

网友:
我觉得你这零件设计的不是很好。很多线条必须要那样吗?横不横直不直的。
左边中间那条线能否弄成竖直的?这样水平方向上就有基准线了。

网友:
尺寸恐怕不能代你标,因为尺寸是由设计意图生发出来的。必须由设计师本人来标。

网友(点评):
我放样,就是这样的形状。这个零件不加工,我只是想知道这种尺寸该怎么标比较规范

网友:
X方向找个基准,Y方向找个基准,基准一定,基本完活。
不明白设计意图,我肯定不会帮你标注的。
实在不行就标注点坐标,孔心是点,那些线段的两头也是点,把点坐标一标,然后全部标成理论尺寸,最后给个位置度。
话说我觉得所有图纸几乎都可以这么标,哈哈……

网友(点评):
咦?给我提供了一种思路。给个基准再标注点的坐标。但是这种零件如果用数控加工,直接给个图,给个厚度,什么尺寸都不要。就可以了吧?

网友(点评):
假如我对尺寸位置精度要求不高,只是对形状有要求

网友:
我是跟你开玩笑的,你像楼上这么标,会把人弄糊涂的。
这样吧,你先随便标,觉得可以了,再发上来,大家给你挑错,这样比较好。

网友:
以两孔中心做基准,标注定位尺寸和外形尺寸,是有点复杂,但是也是能够标出来的

网友:
楼主这图就像楼上两岸大侠说的一样,没有装配图,不知道设计思路,只拿图样就要别人标尺寸,的确困难。

想确定标注基准,先要知道零件作用,确定主、重要尺寸,然后还要知道零件形状的由来,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其他样子?最后还要知道加工工艺,并为选材、加工、标准化等诸多因素修正零件形状而最终确定。有了这个过程,尺寸的标注设计师自己就好把握多了。

别人只能瞎猜,呵呵:

1、我猜这零件是一个杠杆类零件,或者叫做摆动臂。

2、我猜中间大孔是个回转轴孔,这是零件的基准一。

3、我猜右侧的螺纹孔大概会安装一个销轴和轴承(这轴承或许会靠在一个凸轮上或者曲面上)。

4、我猜初始位置或至少有一个位置,回转轴孔和右侧螺纹孔是水平的(图示位置)这可以作标注的X轴。

5、现在我注意到零件右侧是一个常见的零件形状,大圆+小圆+两条公切线。这形状很常见呀。

6、我猜原本设计者是要设计对称的,那样就好看些了,只是确定个角度好了,呵呵,但发现实际作用点位置不在那儿,但要直接朝向作用点吧,零件又和其他件干涉,所以索性多拐些弯吧,呵呵。就成这样了。

7、我猜这零件的左侧部分的力的作用点在最下部右侧的圆角处。(这儿貌似可以顶住一个柱塞泵的,呵呵,给车床打油不错。当然也可以压住其他部件。看具体设计师怎么用了。)

8、我猜这零件左侧部分从回转轴孔出来后应该是和右侧同样的形状,只是有角度(需要楼主落实)而且变短并且被削、打弯了,呵呵。

9、我猜后面的形状基本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但要满足几个条件:作用点位置基本要固定;因为要考虑受力问题,截面要逐渐变小;再就是考虑好加工、好表达(这就是指标注尺寸)了。

10、我猜楼主自己已经会标注了。

      另外,我怎么看这东西都有点象车床主轴箱里那个机油泵前面的凸轮摆臂,呵呵,楼主哪儿找了这么个东东?!

网友(点评):
呵呵,佩服呀。这东西就是叫摆臂,工作原理都被你猜出来了。了不起哦~

网友(点评):
唉,见笑!没有看到装配图和装配关系,只能瞎猜一通了。

网友(点评):
周大侠!见多识广!专业精湛!!!!!!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楷模!

网友:
画图时将图旋转180°,将两个孔的轴线放在下面,上翘的部分放在右面,然后再以轴线为基准进行标注,比较符合看图和加工的习惯。

网友(点评):
呵呵,这样也挺好

网友A:
1:1画好,把线条连接好,直接线割,再攻牙,不用标注,哈哈

网友(点评):
数控编程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画好,把线条连接好,直接线割,再攻牙,不用标注,哈哈

类似吧,线切割如果要高精度的可以用慢走丝,切割表面光洁度也高,CAD图1:1导入,设定好电流,如果是钣金几块合在一起可以一次加工几块(限金属),如果一两件要求不高可以用坐标标注,设孔圆心为(0,0)其他点就都相对改点有了坐标,加工也一样用电子尺打点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