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扣管件的标准号,一直找不到

楼主(2012-09-21):
如图,经常用到这种管件,卫生级,生产及采购老是要标准号,一直找不到!

谢谢。

网友:
BS 4677-1984
pecification for arc welding of austenitic stainless steel pipework for carrying fluids
输送液体用奥氏体不锈钢管件的电弧焊规范
J/T 152-2001
    Stainless steel press-fittings
不锈钢卡压式管件
CJ/T 232-2006
  Light gauge stainless steel pipes and insert.Pressfittings
薄壁不锈钢内插卡压式管材及管件
 DIN 11867-2005
    Elbows for pigging systems, welding fittings in stainless steel, for aseptic, chemical and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无菌、化学和制药工业的生铁系统用弯头、不锈钢焊接管件
    DIN 32676-2001
ittings for the food, chemical and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 Clamp connections for stainless steel tubes - Weld-on type
饮食业、化工业和医药业用管件.不锈钢管卡箍连接.焊接式
 EJ/T 403-1999
 Specification for primary system arc-welded stainless steel larger size pipes and fittings for pressurized water reactor nuclear power plants
压水堆核电厂一回路系统大口径电弧焊接不锈钢卷制钢管及管件技术条件
EJ/T 404-1999
pecification for primary system seamless stainless steel butt-welding fittings for pressurized water reactor nuclear power plants 压水堆核电厂一回路系统无缝对接焊不锈钢管件技术条件
   GB/T 19228.1-2003
 Stainless steel press fittings
不锈钢卡压式管件
   GB/T 19228.2-2003
ight gauge stainless steel pipes for stainless steel press-fittings
不锈钢卡压式管件连接用薄壁不锈钢管
GB/T 19228.3-2003
-rings for stainless steel press-fittings
不锈钢卡压式管件用橡胶O型密封圈
 QB/T 2003-1994
食品工业用不锈钢对缝焊接管件

网友:
我百度了一下,是比较难找。。。。

楼主:
谢谢二楼的,但都不是,管件手册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