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用cad画椭圆齿轮的进。。。。

楼主(2012-09-21):
我用 div定数分割指令 画一个椭圆齿轮,,为啥齿轮齿总是在椭圆里面啊。。。是不是我操作有问题?

有没有跟简便的画法?

画过椭圆齿轮大侠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小弟谢谢了。。。。。

网友A:
   CAD还有DIV画椭圆齿轮功能的?能说一下哪个CAD?本人对这也感兴趣,以前用网上的教程,采用近似方法画过椭圆齿轮,但不是精确的,久了教程也找不到。
   论坛里你搜索一下非圆齿轮,有很厉害的高手,他们可以指导怎样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还有DIV画椭圆齿轮功能的?能说一下哪个CAD?本人对这也感兴趣,以前用网上的教程,采用近似方法画过椭 ...

这个方法是我在cad论坛里看到的,一般的cad都可以啊,先画一个齿并创建成块。再画个椭圆用div分成书需要的齿数,,吧刚才建的快插进去。。但是我做了好几次都是图上的效果,齿总在椭圆里面。。。。。

网友(点评):
这种画法做效果图可以,用来加工估计不行。椭圆齿轮的每个齿的齿形在变,模数在变,实际加工的要精确计算。

网友:
我也不知道CAD有这个功能呀、谢谢楼主的提问

网友A:
     这是一个线切割加工的椭圆齿轮。设计的轮廓精度精度好像是1丝,好几年前为了验证设计而加工的,没有实际使用,配对安装起来手动转动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线切割加工的椭圆齿轮。设计的轮廓精度精度好像是1丝,好几年前为了验证设计而加工的,没有实 ...

怎么建模的?   是用cad或者cam直接画出来的,还是用二次开发软件?大侠可否透露一点点。小弟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建模的?   是用cad或者cam直接画出来的,还是用二次开发软件?大侠可否透露一点点。小弟谢谢了。。。 ...

      画图用PROE、UG、SW都可以,设计可以参考一本书,名称好像叫非圆齿轮设计,在中国CAD论坛下的,久了不知搁到哪里去了,没找到,你去搜索一下,里面有介绍设计方法,有详细的推导公式及求解方程,要一定的数学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