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那个锯床,又出新问题了!

楼主(2012-09-21):
因为上一贴不能编辑了,所以又重新开一贴,版主见谅 附上一贴地址: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1087 接着上贴说, 后来这个锯床又出状况了,锯架在由上升变为工进和快进变为工进时出现突然下降2.3mm然后正常工进的情况。把单向阀9下面的油管(位置关系参看液压原理图)卸了,在不开油泵的情况下从阀体的管接头处滴油(按原理,反向不应该导通的)。打开油泵,点工进,油直接从阀体管接头喷出来了。总觉的不对劲。 今天把单向阀和底板拆开了,发现俺和大侠们的分析是正确的,该液控单向阀只是当普通单向阀用。见下图  根据前面描述的情况此阀肯定有问题,于是更换普通的单向阀,试车,动作都ok。 但是掉锯架的情况一直存在,不知和系统中有空气有没有关系。今天把油泵出油口打开,直接开机,发现出来的都是油沫,就是油里有特别多细小的气泡。这样会导致锯架突然下架吧。
另外,它的调速阀8用的是单向调速阀(QI-10B)是何用意?

网友:
油箱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点评):
油箱应该不算小的。

网友:
掉锯应当与系统中的空气有关系,是否有冷却液渗漏到邮箱中产生的油泡沫?

过滤有没有堵塞?

网友(点评):
液压系统和润滑是分开的,而且液压系统比润滑系统要高

网友:
是不是油泵太老了

网友(点评):
锯床是03年的,不知道这个油泵之前是不是换过。

网友:
选用单向调速阀和调速阀一样,没有区别。

网友(点评):
个人认为,在这个地方用是没有区别的。单向调速阀好像是用在,一个方向速度可调,另一个方向可以快进的情况

网友:
那只是一个10通径调速阀的型号。要不你怎么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