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车床如何装夹

楼主(2012-09-21):
工件长140,内孔挤压成型。
现以内孔定位加工外圆。
要求同轴度0.1.
求救车床如何装夹。

谢谢。

网友:
芯棒或带驱动顶尖。。。。。。。

网友:
先两面平头,内孔不倒角,然后两面顶争可以制作顶针,顶内孔

网友:
用撑夹加尾顶。这么简单的方法还用问?

网友:
先两面平头,内孔不倒角,然后两面顶争可以制作顶针,顶内孔,或者撑夹加尾顶。

网友:
芯轴装夹就可以了

网友:
做个内涨套加工

网友:
用梅花顶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