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一个程序中最多可以设定几个坐标系?

楼主(2012-09-21):
加工中心,一段程序中同时可以设定几个坐标系,就是一次装夹,最多可以实现所加工零件的几个面的编程和加工??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限制吧,FANUC的6个是基本的,一般可以扩展48个,如果还不够用,你就直接给坐标系赋值,比如同样是G54,用完后给他赋另外的值,再调用的时候原点就到新地方了,这样看,理论上市没有限制的,就是麻烦点,坐标原点是在程序里面改

网友:
G54~G59 用G10的話可以隨時變換G54~G59里的數值,用G52座標系偏移命令也是可以的,不過座標系偏移不能和座標系旋轉同時用

网友:
你想要多少就多少。用G10可以不停的修改坐标所以可以用无数个。

网友:
假设工件零点只有1个,且1个面只用1个工件坐标系的话,那么要看工件的结构和机床配置及夹具的结构。
对于6面体零件,单纯A轴或B轴的机床,最多可以有4个;AB轴同时具备的话则可以有6个。

网友:
路过问一下,用加工中心。有什么辅助软件可以帮助熟练操作,编程

网友:
只要您机床的能力能加工几个免,坐标系都可以满足您的需求,这点您可以放心。

网友:
坐标应可设无限个,但系统能存储直接调用的的数量,就要看系统了。像我用的西门子就只有G54至G57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