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轴上多个凸轮之间的逻辑关系

楼主(2012-09-21):
      如果要在一根轴上装上多个凸轮,凸轮与轴之间采用键连接。在加工轴的时候,须将键槽加工好,这就要求凸轮之间的相互逻辑关系预先计算得很准确。 请问各位前辈,有什么好的方法计算同一根轴上多个凸轮之间的相互逻辑关系。

网友A:
和键槽有关系吗?凸轮之间没什么直接关系吧,每个凸轮的位置由它要实现的运动来决定

网友:
逻辑关系不懂,我一般把键槽加工在一个直线上,再算好每个凸轮的升程和回程,当然有个别的好调整,就行了,没有什么深文大意的。

网友:
X轴划分成每转360度,Y轴表示升或回程量,拟合出各个凸轮的运动曲线,可以计算任意时刻凸轮之间的逻辑关系吗?

网友B:
针对楼主的情况,在一根轴上安多个凸轮。
一种是轴上的键槽取不同的角度,
另一种是轴上的键槽取同一个位置,而对应的每个凸轮上键槽开的位置不同。
后者比较容易实现一些。

网友:
3楼和5楼都很专业啊!觉得有道理

网友C:
        刚才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还以为是怎样保证使用精度的事情。
        在设计上,画出各个凸轮360度的时序关系图,凸轮上键槽位置就由你选择了,前面的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补充一点要考虑到轴和凸轮的强度去选择键槽的位置安排。

网友D:
我一般的处理是将凸轮与键槽分开,在凸轮上开圆弧槽,装配时调整过后在配打销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键槽有关系吗?凸轮之间没什么直接关系吧,每个凸轮的位置由它要实现的运动来决定

有些设备上,一根轴上的几个凸轮相互之间是有逻辑关系的,如果你先不计算准确,键槽的位置随便开,开好后,每个凸轮的位置就确定了,他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此时一旦不能满足最初的要求,你也没法调整,那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针对楼主的情况,在一根轴上安多个凸轮。
一种是轴上的键槽取不同的角度,
另一种是轴上的键槽取同一个位 ...

只有这两种方法,目前遇到的难题是轴上的键槽开不同角度的时候,具体该开在哪个相对的角度。个人猜想应该是通过计算的吧,只是不知道这该如何计算,有没有什么简便的方法。而对于键槽开在同一个母线上,凸轮上的键槽开不同的位置时。对于一个具体的凸轮,这个键槽该开在哪个位置,是通过什么方法确定在这个位置的。因为刚从学校出来,对此不甚了解,所以麻烦各位前辈能帮忙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的处理是将凸轮与键槽分开,在凸轮上开圆弧槽,装配时调整过后在配打销钉

这个方法不错,我查阅过相关资料,有一些调整凸轮周向位置的方法。我现在因为刚从学校毕业,想弄明白这个问题,所以向论坛里面各位前辈请教,希望能找到一些合理易行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还以为是怎样保证使用精度的事情。
        在设计上,画出各个凸轮360度 ...

谢谢您的建议。我只是刚从学校毕业,想多学点知识,最近在思考这个问题,一直都想不到什么简单易行的方法,所以来论坛里面请教各位前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这两种方法,目前遇到的难题是轴上的键槽开不同角度的时候,具体该开在哪个相对的角度。个人猜想应该 ...

具体角度得具体画图看。
比如说下面图中的两个凸轮,

它们现在凸出的方向都是指向图片的右下角。

如果那个大点的凸轮,它的键槽开的位置,改变90度的话,
那么安装之后,它的指向就是图片的右上角。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要问的意思。

顺便说一下,楼上你回复的那位朋友的建议非常不错,可以在安装之后进行自由调整,定位后再固定。
现在也有凸轮使用张紧套来和轴连接的,不过如果受力大的时候,稍微有些弊端。一般大小的力的话,张紧套也可以自由调整。

网友:
别人怎么做我不知道,我的设计习惯就是把轴的键槽加工在一条线上,然后每个凸轮再重新确定。这样,工人加工起来相对容易点1

网友E:
你是一个凸轮组吧 !还是单一凸轮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一个凸轮组吧 !还是单一凸轮模式!

凸轮组,一根轴上的多个凸轮各不相同。

网友(2021-11-03):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模拟软件的,有兴趣可以摸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