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可以设置几个UCS坐标系

楼主(2012-09-21):
想在CAD同一个模型里新建多个UCS坐标系,可以实现吗?知道的高手请回答,谢谢。

网友:
不可以,可以转换坐标

网友A:
可以建N多个。
建好第一个,要建第二个(总之,新建)之前,要记得保存UCS。在输入UCS后,有选项“NA”,用好记的名字命名。
想回去哪个UCS,在输入UCS后,同样“NA”,再选“R”,再输入你想用的UCS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建N多个。
建好第一个,要建第二个(总之,新建)之前,要记得保存UCS。在输入UCS后,有选项“NA”,用 ...

我的模型里面有好多个A4图框,我想在每个图框下都显示一个坐标系,可以吗?整个画面只能显示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模型里面有好多个A4图框,我想在每个图框下都显示一个坐标系,可以吗?整个画面只能显示一个?

你这个与UCS无关,可用CAD的坐标标注的相关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与UCS无关,可用CAD的坐标标注的相关功能。

每个A4图框里要标注一些坐标,所以才问这个问题,CAD无法直接实现,网上也只有插件,我想问的是如何在CAD里直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如果你用CAD Mechanical,就用“孔特征图表”,命令_amholeChart,一次搞定。
如果你用的是通用autocad,那就在各个图框标注前移动坐标系,我不知道有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反正移动坐标系也非常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