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钢表面麻坑

楼主(2012-09-22):
一直径50不到的圆钢,图面材质为美标5140,工厂用国产40Cr替代。
现磨削约50支的工件,发现表面都有麻坑状缺陷。再看看未磨削的工件,表面也有此类麻坑。

想请教一下,这样的麻坑,是材料本身的问题,还会是因为先前某道加工(主要有车外圆、调质热处理、表面酸洗)造成的呢?
这样的缺陷,可能会导致工件全部报废吧。

网友:
貌似材料本身的缺陷,你毛坯留了多少加工量?

如果是预留的加工量太小,也有可能是,保存不善,外部锈蚀。

如果流量够大,而且继续往里车还有麻点,基本可以确定是材料本身有缺陷了。

网友(点评):
嗯,磨床师傅说是热处理后(盐淬)后,没有及时把盐液洗掉,放置了一两天,所以工件腐蚀成这样了。若是,腐蚀速度会这么快吗?

网友(点评):
腐蚀速度应该不会这么快,热处理前的照片没有吗?如果是材料缺陷这么严重的话,热处理之前应该也能看到,不过受热后缺陷更明显了。

网友(点评):
此产品先前已多次小批量做过;加工厂说,此批材料若本身麻坑如此,在精车后就会觉得异常,理应发现。但也有可能本批材料原有异常,在后继处理加剧;也有可能完全是后继处理造成。

网友:
应该材料表面缺陷问题

网友:
应该是工件材料问题,坯料表面质量太差,铸造时表面气孔杂质太多,很像我以前见过的锆、钛铸锭,真空炉气密性不好时坯料车外圆后就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点评):
工件有个铣槽的地方,槽面上也有缺陷,但现在还是暂时不好判定是材料本身的,还是后继生成的。

楼主:
工件有个铣槽的地方,槽面上也有麻坑。见图。

网友:
酸洗,去查一查泡了多长时间吧。

网友:
酸洗过度造成的

网友(点评):
也有可能。不过,这批货若都报废了,还真不知道找哪家外协赔钱。材料、热处理、酸洗,都有可能。看终会如何鉴定吧。

网友:
应该是材料缺陷,可以用毛坯做个探伤 看看里面缺陷

网友(点评):
那也是,不过如果要报废,就取一两支,切开看看里面。

网友:
你这磨得质量和可不怎么样啊

网友(点评):
嗯,是的,磨得不是非常好。那图面主要是要求尺寸,对表面粗糙度倒没有要求很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