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个自动送料系统,要求如下

楼主(2012-09-22):
45钢直径37棒料长度800,送入普车,CA6150,要求长度104 正负1毫米,自己想了个总感觉不合适,支撑,主轴里面做个东西,中间放个轴承,主轴转时圆钢不摆动.送料装置,用螺母丝杠传动,电机经涡轮减速器带动螺母转动,产生丝杠前进,将棒料向前推进,碰上限位开关,丝杠两端比较长,左端焊上碰限位的档块8个,6个用于控制位移,2用于控制倒退停止和前进超位.担心的问题1丝杠旋申过长,2会不会因为惯性导致送料过长,电路部分我弄好了.请大侠们指点下哪儿需要改进.自己从来没搞过设计,那天听车间的人说了下自动送料就想了个这

网友A:
定长送料,这个比较简单。
你这个可以切7个整料,第八个是料头。
自动装料,切7个,新的棒料到位时自动推下料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长送料,这个比较简单。
你这个可以切7个整料,第八个是料头。
自动装料,切7个,新的棒料到位时自动推 ...

您好,请问能帮忙讲下进料机构和进入主轴后的支撑装置么

网友A:
弹夹式送料装置,
通孔内支撑用大小合适的钢管;尾部送料;
你机床用什么夹头?用什么系统控制?
这个可以用单片机做系统,价格便宜;

楼主:
批量不大  就是想减轻每次量的麻烦 想用最便宜的方案  用继电器控制可以不

楼主:
这个装置怎么样  电机减速带动丝杠   丝杠转动能带动螺母动么?      丝杠移动104mm   碰到行程开关电机停止    定位正负1mm 能保证么   在那个螺母上做个夹紧棒料的装置 就能移动了吧     现在不知道怎么搞棒料进到主轴里和卡盘这节距离,距离这么长如果加个管子 悬空会碰到主轴内孔么?
求大侠们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夹式送料装置,
通孔内支撑用大小合适的钢管;尾部送料;
你机床用什么夹头?用什么系统控制?

普车 就想给它做个能定长送料的  普通三爪卡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