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弹簧在装配体中显示不同的状态?

楼主(2012-09-22):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怎样设置弹簧在装配体中的不同状态,比如在打开装配体是会提示是压缩还是放松状态,我试了更改装配体的配置设置不行。请高人帮忙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啊,我想到一个很笨的方法,画两个,两个都装配上,显示一个隐藏一个,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啊,我想到一个很笨的方法,画两个,两个都装配上,显示一个隐藏一个,呵呵~~!

这样做与弹簧相关的零件是否会随着弹簧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点评):
不会变啊,而且一大一小的两个位置也好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