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后置代号请教

楼主(2012-09-22):
求助关于轴承代号,
UC206-18这个轴承的后置代号18 表示什么意思啊?谢谢!

网友A:
UC206-18这个轴承的后置代号18 表示什么意思啊?谢谢!
是属于英制尺寸
代表的是内径d为 1-/8寸

网友A:
引用 网友A:
UC206-18这个轴承的后置代号18 表示什么意思啊?谢谢!
是属于英制尺寸
代表的是内径d为 1-/8寸

1-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8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