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张枪钻刃磨角度参数

楼主(2012-09-22):
发几张枪钻刃磨角度参数

网友:
刀片需要磨?有时间我发个刀片上来,我做的枪膛,镗发功机缸盖的8
气孔,之前我用的都是可更换的刀片,只有环带刀需要自己磨,交流哈,一直没找到做我这个同行。

网友(点评):
我们这做深孔钻镗床的师傅直接把新刀片拿来磨了。好用些。

网友:
书面上的资料很多多是错的,理论跟实际是有差距的。至于刃磨角度,像素太差看不清楚。大概看了下,跟我们这用的角度对照表不大一样。这东西没什么是权威的。还是得靠师傅实际操作经验。

楼主:
我一般都是手磨,转速一般比表上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