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串气,请教

楼主(2012-09-22):
液压缸做密封性试验时发现有串气现象,即外漏的活塞杆在端部的一圈有油液漏出。活塞杆镀铬修理过,由于此液压缸要求较高故分解后把活塞杆滚压了一下,结果还是串气。以前也碰到过类是问题,基本上是镀铬层不好导致,但想把问题排除掉还真非易事。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特请教。谢谢。

网友A:
不知道和密封圈有没有关系,用个好点儿的密封圈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B:
缸杆的加工精度怎么样?和密封的配合怎么样?一般是密封的配合不好,可以试着换下密封,如果不合适检查一下缸杆的外径和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和密封圈有没有关系,用个好点儿的密封圈会不会好一些。

据分析主要是铬层问题,密封圈问题不大,现象不是在密封圈附近渗出油液,而是越过密封圈出现油液痕迹。

网友(点评):
哦,有道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缸杆的加工精度怎么样?和密封的配合怎么样?一般是密封的配合不好,可以试着换下密封,如果不合适检查一下 ...

粗糙度0.4,跳动0.02,活塞杆直径16.O型密封圈密封。

网友:
不对呀,一般的缸杆密封怎么会有O型密封?

网友:
活塞杆直径是16MM?你说的O型圈密封是哪里的?压盖上的还是轴用密封?

网友:
如果是泄露,那只有可能是活塞头密封破损阿!!镀铬层不会和缸体内部接触,不可能起到密封效果!

网友:
不对,液压缸怎么会用气压来试验呢,不对,

网友:
呵呵,楼上怎么没有一个明白人呢。这个现象我几年前也碰到过,和密封件,活塞杆加工精度一点毛关系都没有。这是气蚀现象,原理很复杂。总之,最简单的处理办法就是把电镀液搞干净。

网友(点评):
终于碰到个专业高手,请教下此类现象的深层次原理?我只知是电镀问题,因为一直做液压对于表面处理了解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