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UG的建模里创建的三维图,怎么导入到CAD的二维视图中

楼主(2012-09-22):
在UG的建模里创建的三维图(如正二测图),怎么导入到CAD的二维视图中,也就是在三视图的图纸上贴上一个正二测图,怎么搞??请教啦,谢!!!

网友A:
在UG工程图中弄个轴测图,导出DWG文档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UG工程图中弄个轴测图,导出DWG文档就可以了

在UG的什么模式下导出,我在建模模式下导出到CAD中就不是三维图了,都是线条件了,怎么导出才能是三维图??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UG的什么模式下导出,我在建模模式下导出到CAD中就不是三维图了,都是线条件了,怎么导出才能是三维图? ...

UG三维图在CAD中时打不开的

网友:
这个可能你没有接触过,其实挺简单的当你三维图做出来的时候,你要他的三视图点击开始菜单然后点制图,之后定义图纸尺寸点确定就可以分别作出主视图,俯视图,左视图。。。。加油

网友:
一般的破解版ug转CAD估价都不行,其实要实现你的思路也是可以这样做:ug做好图定义轴侧方向,然后截图保存。在cad中导入这个图片就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