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球头表面粗糙度问题

楼主(2012-09-22):
事情是这样的,工件很简单,14的外圆并且端面是R7的圆头,问题是这R7的圆头表面要求粗糙度0.2,着实不好办,我是用西铁城的走心机做的,工件做下来后粗糙度暂且不说,这R7的圆圆弧表面肉眼看有明显的一条一条的痕迹,但手摸还可以,估计是2个毛病,一是加工中有夹屑的情况,二是转速和走刀速度配合的不好,圆弧中间的线速度严重不够,所有最后我是用G96来车圆弧,情况好转,但还有个别有这个情况。

现在求教如何彻底解决此问题,并达到粗糙度0.2,工件材料是304不锈钢。

网友:
0.2,一个字难

网友:
你能做出来已经不错了

网友:
试一试精加工余量多少合适
转速

楼主:
我转速打到8000转的

楼主:
G50 S8000
G96 S80

楼主:
没人给点建设性意见?

网友:
有时最后一刀的余量太小也不太好,你可试着加大最后一道的加工余量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G50 S8000
G96 S80

80的线速度低了

楼主:
现在问题解决了,线速度改到120了

网友:
我一般精车会用到210以上的线速度

网友:
根据刀具的材料槽型来决定切削参数。不是转速越高越好(经济性不好),也不是余量越少越好(寿命和粗糙度也会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