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装配体怎么让一个工件显示两种状态?请教

楼主(2012-09-22):
如图一样怎么在一个装配体中添加配置,切换下配置就可以在一个装配体中实现这样的效果呢?

网友:
是想在工程图中显示2种状态,还是3d中?

网友:
很简单,见附件,2012格式

网友:
呵呵 还没到这个等级啊  看看还行~~~~~

网友:
将问题顶一下,我发了一个弹簧在装配体中不同状态怎样设置的问题适合楼主问题相类似的,二楼的社友能否把过程说的详细一些。

网友(2013-02-06):
我也很想知道,没积分,没钱

网友:
添加一个配置就可以了啊

网友(点评):
怎么添加,可否发个图看看

网友(2013-03-12):
按lz图片中的例子,就是把开门和关门的两个状态都画上。然后右键一下,有个 配置特征 的选项,分别对两种状态进行压缩和解压就可以了。保存成两种不同的配置。

网友(2013-08-01):
要什么威望...学习都受阻

网友:
好吧,为了看这个东西

网友:
怎么感觉proe好多地方比solid难用,比如装配体的配置,solid可以直接配置不同的尺寸,难道proe只能装很多个状态,然后吧不用的压缩么?

网友:
你妹啊,原来是solidworks论坛,用solid太好实现了...

网友(点评):
好欢乐啊

网友(2013-11-13):
装配体用“配置”,工程图用“交替视图”

网友:
听不大懂LZ的意思,如果是两个状态要在同一个装配体上实现,就保存两个装配体状态,然后新建一个装配体,将两种状态拉到新建里面,就能实现,如果是要切换的话可以用窗口切换,那样也可以看到两个状态,还有就是可以压缩和解压,这样也可以看到两种状态。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

网友:
添加配置。

网友:
应该和零件的配置一样设置吧,具体没弄过

网友:
无意中找到的论坛,昨天刚注册,逛了半天,发现个历史问题我能解决~~可能楼主早已解决了问题,不过找不到话说~~~
还是找了个实物,截图说明一下...
SW2010,里的零部件,我理解楼主想要达到的效果应该是这么回事...
1:零部件增加配置,比如开门,关门,我的是GN30隔离开关,于是添加了分闸、合闸2种配置

2:2种配置分别用不同的配合约束控制开关状态

3:在装配体里,定义零部件所需要的状态配置即可。

网友:
以前就想知道,现在找到答案了,试试

网友(2014-10-13):
oooO ↘┏━┓ ↙ Oooo
 ( 踩)→┃你┃ ←(死 )
 ( →┃√┃ ← ) /
  \_)↗┗━┛ ↖(_/

网友(2014-11-18):
被三楼的骗了

网友:
零件插入后点配置--选择配置系列--点此配置 即可

网友(2018-09-16):
CATIA装配设计和工程图中是否有此功能?正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