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cam3 2D挖槽,请教

楼主(2012-09-22):
怎么能把X向刀具路径延伸出来,然后y向还要留有精加工余量

楼主:
一个板子 长710 宽300 中间要铣一个宽216的通槽,不知道怎么编程,新学的cam

楼主:
深度为4mm

网友A:
用开放性挖槽
或者把图的X方向画长点 余量可以再参数里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开放性挖槽
或者把图的X方向画长点 余量可以再参数里设置的

如果用开放性挖槽,就没有办法放余量了,我现在只能用开放性挖槽,生成代码后在把X Y方向的余量改出来

网友(2014-03-19):
把刀具的直径设大,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