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问螺丝对应孔深度 有什么关系吗.

楼主(2012-09-22):
请问螺丝对应孔深度 有什么关系吗,比如在材质为铁的铸件上打一个M6*16的内六角螺丝,它对应的孔深要多少,如果打个M6*16的内六角会裂开吗?

网友A:
m6*16.......这么大螺距,搞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m6*16.......这么大螺距,搞错了吧

16说的是螺栓长度

楼主:
是的,就是作业书要求打M6*16的内六角螺丝,作业员用了M6*18的,我想问问这样铸件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点评):
M6×16的底孔钻深度20~22就可以了,这和内六角什么的没有关系。当然通孔最好。你说作业员用了M6×18只要螺纹长度够,就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有公式的钻头的供应商和标准件供应商会给个速查表格的,以前我们都是统一的直径乘以1.75有的懒一点就是1.8

网友B:
可以用solidworks中,螺丝的插入来尝试一下,个人觉得是有规律的,我记得在改参数的过程中,这两个数值是相联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solidworks中,螺丝的插入来尝试一下,个人觉得是有规律的,我记得在改参数的过程中,这两个数值是相 ...

默认是关联的,也可以按自己需要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默认是关联的,也可以按自己需要改

是的,好像改了所要的螺纹的深度,底孔的深度也跟着改,是有联系的,长时间不用,solidworks 有点忘了。

网友D:
底孔钻深25,螺牙攻深20

有点奇怪,你要这么长的配合长度干嘛?

M6的螺纹牙距是1,螺纹配合8个牙就可以了,不宜超过10个,因为螺纹传递载荷的时候,载荷不是平均分配给每个牙的,前三个牙承担约60%载荷,第8个牙只承担1%左右的载荷,再多都没用了。再说,螺孔攻深了也容易断丝锥,吃力不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底孔钻深25,螺牙攻深20

有点奇怪,你要这么长的配合长度干嘛?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