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防变形的最好方法

楼主(2012-09-22):
1、多层多道
2、自然时效
3、热处理
4、焊接时电流电压

网友:
自然时效和热处理是焊接前还是焊接后处理?

网友:
自然时效得多久啊!!!

网友:
要看你怎么焊

网友:
多层多道
小电流
反变形
夹具
焊接顺序

网友(2016-05-10):
没那么复杂,焊接完变形,我们这直接整形,很简单的。

网友:
焊接变型基本都是发热产生的
做工装和快速降温才是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