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能器出口处的溢流阀起什么作用,安全阀?

楼主(2012-09-22):
那它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控制蓄能器最大充液压力的?

网友(点评):
这么多字?直接说安全阀就好了呀!

网友:
我真无语了!上面的不知道别乱说!
安全阀,防止蓄能器压力过高把蓄能器打爆(一般是不会出现的),但设计安全吧,都有!!!

网友:
它就是到了额定压力后会自动泄压的阀
保证蓄能器不被损坏

网友:
6楼说的正确

网友:
起安全保护作用的

网友:
设定二级用压的压力值

网友(2012-10-23):
使其安全保护作用的,一般蓄能器都要加一个安全截止阀,有两个功能:一个是截止阀,可以使蓄能器与其它油路断开和连接;另一个是溢流功能,当蓄能器的充液压力大于溢流阀的设定压力时,自动泄压,保持蓄能器的最大工作压力。我记得这个安全截止阀还有一个手柄,可以使蓄能器完全泄压的。

网友(点评):
讲的很全,很好!

网友:
楼上解决得很好哦

网友:
10楼说的完全正确

网友:
安全阀的作用

网友:
一个标准集成阀,溢流阀起安全作用,手动截止阀在蓄能器不用时或维修时放液。

网友:
是控制蓄能器内最高压力的,超出的卸荷。

网友:
此条管路的安全压力,蓄能器一般不再用溢流阀设定安全压力值,在生产时就确定了它在多大压力的系统中使用。

网友(2015-01-24):
是防止蓄能器超过设定压力,同时也可以通过这个溢流阀设定蓄能器压力值。

网友:
就是安全的

网友:
学习了,建议楼主弄个实物图分析一下会更好

网友(2015-04-29):
安全保护作用

网友(2016-12-23):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外加溢流阀吧,貌似蓄能器都会自带泄荷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