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设备紧固件防松措施

楼主(2012-09-22):
高温设备一般由于,材料受热膨胀原因,及时开始设备紧固件有预紧,反复加热和冷却后,设备紧固还是松动。。(尤其是一般的螺旋连接),以至于很多设备几乎用一段时间就散架了。。。不知道大家对高温设备紧固件,一般怎么处理的,,用了什么防松动的措施?

网友A:
找个专职人员,每天背着扳手转悠,看着螺丝就紧一下。

网友:
如果不需要拆卸的,直接焊死,否则用弹性元件补偿热胀冷缩的尺寸变化,比如碟簧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专职人员,每天背着扳手转悠,看着螺丝就紧一下。

如果是这样。。不就是明知道设计缺陷,也不做改进吗,况且,这并不是可行的方法

网友:
连接处热松动是通常存在的问题之一,建议你查看一下发动机活塞上的螺丝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
用弹簧垫或者防松垫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