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能提高螺纹刀的使用寿命

楼主(2012-09-22):
用G92加工螺距3mm的三角螺纹时,螺纹刀的右侧刀刃比左侧刀刃磨损得快。当刀头已磨损得不能用时左侧刀刃还是好好的。换用G76加工情况相反,由于单侧刀刃切削,右侧比左侧磨损快。怎样使两边刀刃磨损的速度一样呢?这样一定能提高车刀的使用寿命。

网友:
磨出正确的角度,,中心高要合适

网友:
切削液也有关。

网友:
不行用宏程序编程加工螺纹吧,其实也挺简单的。左右借刀。好像西门子的系统可以在编程的时候设定进刀方式。

网友:
3mm的螺距建议用侧向进刀方式。

网友:
左右借刀。我也用,呵呵。

楼主:
3mm的螺距建议用侧向进刀方式。

侧向进刀方式,我也是这样想的。用G76就是侧进法:
G76 P020060 Q100 R100
G76 ………………………………
如果在程序中定义螺纹角度为60度,左侧刀刃进行单侧切削,而右侧刀刃只是在精车时切削。加工几百件零件后左侧刀刃已钝,而右侧还完好无损。能不能在程序中定义螺纹角度为30度或40度。在粗车时使两刀刃都参与切削,但右侧刀刃切削量小,相比直进切削(G92)右侧刀刃磨损没那么快。这样两刀刃的磨损速度基本平衡。

网友:
刀具中心高略低于零件中心,螺纹大径越大,刀的中心越低....然后冷却尽量选择水溶性冷却油...润滑好,刀片磨损慢一些...

网友:
先用G76车,再用 G32车。注意起刀点。

网友:
左右借刀法

网友:
楼主到底哪个磨的快?看你说得

网友:
建议更换刀片的质量   选用合理的刀片材质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