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纸里面的环槽用什么车刀?

楼主(2012-09-23):
图纸上的梯形环槽用什么车刀可以车成梯形形状?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用两把刀干 先用一般的内孔切槽到 在用成型刀,不过这种刀不好磨 啊

楼主:
a383114847 发表于  10 分钟前
用两把刀干 先用一般的内孔切槽到 在用成型刀,不过这种刀不好磨 啊...

这样不是要用三把刀了?有没有别的更好办法,这样比较麻烦,而且质量还不太好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点评):
这种活本来是很麻烦的。用三把刀慢慢地抠,老兄,这没有捷径的。

网友:
用线切割,两把刀。一把平刀,一把燕尾刀。

楼主:
wenwei 发表于  1 分钟前
用线切割,两把刀。一把平刀,一把燕尾刀。...

是不是先用平刀把宽10的槽拉好?然后用燕尾刀进行抠?燕尾刀不是要正反两把了?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麻烦帮忙画张刀的图纸来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要用一把槽刀,自己再磨两把左右钩刀

网友:
看你这燕尾槽没什么要求    我有个想法   用4个切刀切余量   磨吧10宽口径的成型扎刀  直接扎一下成型 中间可以磨空减少接触面

网友:
不好做,,有点难对、、、、、

网友:
有点麻烦

网友:
不难,细心点就搞定,前提是要会磨刀

网友:
得3把刀,一把内槽切刀,宽度根据实际情况自己选,燕尾就的磨一左一右的勾刀了,说做燕尾刀的兄弟看看图纸,

网友:
用一把切刀切槽,然后用一把燕尾刀,记得燕尾刀刃宽度要小于10。左一刀右一刀这样的车。

网友:
只能用三把刀慢慢的做!没有什么捷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