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螺纹,有24度锥面密封,O型圈密封,ED密封,大侠帮我梳理一下

楼主(2012-09-23):
我在单位接触的产品螺纹密封就这么几种
1.油口螺纹密封有ED的,O型圈的。
2.管螺纹密封有24度锥面密封的(比如G1/2的)

前段时间下车间,看着一个螺纹,车间里的工人给我说是"金属线性密封"(他说管的卡套螺母内的锥度是59度,接头内的锥度是60度,两个面压紧形成一个密封的圆)
但是人间工人给我讲的有板有眼,感觉自己的脸红到了脖子,甚是惭愧,呵呵,回来看了些关于液压密封的资料。现在脑子比较乱,请大侠帮我梳理一下。
问题:
1.液压有管螺纹密封的么,如果有那密封面定是螺纹喽,承受的压力是不是比较低,还有管螺纹密封是不是,圆柱管螺纹密封和圆锥管螺纹配合,或者锥-锥配合?
2.锥面密封常用的有哪几种,24度锥面密封应该也工人说的“金属线性密封”的范畴吧?是不是这种金属锥面密封的都是一个锥面是n度,另一个锥面是n-1度,形成线性密封
3.前面两种都是金属挤压密封的吧?而ED密封,和O型圈密封则是靠挤压橡胶密封。
4.我查螺纹密封的时候有NPT螺纹,BSP螺纹等,这是美制和英制的,而我们通常看到液压螺纹G1/2,是属于BSP的标准的吧?

网友A:
楼主把管螺纹密封和管接头密封搞混了。

网友B:
楼上讲得对,密封的种类很多,建议还是查查密封设计手册或机械密封选用手册吧

网友C:
一般的不应该说是管螺纹密封,因为管螺纹是圆柱螺纹,怎么密封呢?准确说是锥螺纹密封!只有这一种是金属密封,卡套呢也算半个吧,它是靠挤压密封的!其他的都是靠挤压橡胶密封的,有锥密封和平面密封,大体就这些,详细的自己去查手册了!

网友(点评):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找螺纹标准读一读,不要一直糊涂下去。

网友(点评):
一直想去看看,也看了,具体呢也没分的那么清楚!

网友D:
楼主说是油口是进油口?以前做过的就是直接三角螺纹,挤压密封,如果是油缸口,当时见的是梯形螺纹,管密封和接头密封是有些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是油口是进油口?以前做过的就是直接三角螺纹,挤压密封,如果是油缸口,当时见的是梯形螺纹,管密封 ...

先谢谢你的回复。
油口螺纹一般都是O型圈,或ED的
管螺纹密封我感觉比较多,有点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管螺纹密封和管接头密封搞混了。

哦,是这样啊,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讲得对,密封的种类很多,建议还是查查密封设计手册或机械密封选用手册吧

恩,之前只对自己常用的几种比较了解。
现在应该全面的学习一下了,免得再闹出什么笑话
谢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不应该说是管螺纹密封,因为管螺纹是圆柱螺纹,怎么密封呢?准确说是锥螺纹密封!只有这一种是金属密 ...

谢谢大侠帮助
24度锥的一定是锥面密封了,可是它是金属与金属挤压密封的,不算金属密封么?
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点评):
24度锥的有O形密封圈。首帖所说似乎应该是管接头的扩口式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谢大侠指点

网友(2014-09-21):
1、靠螺纹密封的,只有NPt和R。在国内标准件的行情下,还要靠密封胶密封。螺纹一般采用外锥螺纹和内锥螺纹配,锥和直配的没见过。
2、靠平面和O型圈密封。如法兰平面O型圈密封。M螺纹和G螺纹紧固O型圈密封。等
3、靠外圆槽或内孔槽结合O型圈或其他密封件密封
4、端面槽集合ED圈,O性圈等密封

网友:
很多人搞不懂,多看看书吧!还是知识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