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的垂直度问题,求教

楼主(2012-09-23):
因工装需要,5-Φ36这个孔中心需要垂直打在轴Φ100上,以Φ100的轴线为基准,这样标注对吗

网友A:
不是很妥当,基准标到φ100下端,且有相应的公差要求更好些吧

网友(点评):
不明白加公差有什么作用,望指点。 另外这种标注孔中心线在轴向貌似没有限制到吧?应该再加个轴侧面的平行度限制。或者换成Ф0.05,但是这样标应该用(截面)平面基准吧!个人愚见。望指点

网友:
说得过去1

网友:
      二楼说的对!以一个轴心线做基准,基准符号
必须对着该轴的尺寸线的箭头。

网友:
还差个直径符号

网友:
看不懂,随便回复下吧。

网友:
怎么都没有人回复呢?

网友:
手机党,没看到图片,回复回复打酱油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确实不妥,2楼说的很对,受教了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标到外圆上!

网友:
应该还行

网友:
不知楼主的标注方法是否可以,但标注在直径线上是可以的。

网友(2012-12-14):
你这是不是还差个位置度要求啊 孔打偏点也可以垂直轴线…

网友:
基准的标法应该是错了,以中心轴为基准时,基准的标准应该放置在轴径或者孔径的尺寸线上。直接说就是你的那个A应该放在φ100的下面的那个箭头的正下方(因为上方的那个箭头方向你用来标注尺寸了),还有φ100的标注方法不对吧?

网友:
同意二楼

网友:
基准和形位公差的标法都不对

网友:
估计我也会这样标注的。。。同意二楼,Φ100应该标注公差

网友:
好像标错,A那个标示要正对轴直径尺寸线

网友:
基准放的位置不符合GB

网友:
中心线不能作为基准的,用工件的任意侧面吧。

网友:
不能剖来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妥当,基准标到φ100下端,且有相应的公差要求更好些吧

几个孔的垂直度测量实际要通过测量φ100来具体实现,这就应该能明白了吧?另外,要不要标注孔的位置度公差(当然可以标注),还是要根据零件的实际功能需要来设计。

网友:
基准的话感觉应该标在直径100的尺寸线上,5个孔绕轴线均布的话是不是在截面图上标注更明确一些,垂直度、粗糙度也是一样,个人愚见

网友(2013-01-29):
感觉不妥当,建议平行于端面,控制好端面与轴线的垂直。

网友:
不对,应在坐标Y轴上有局部抛视并标注

网友:
没感觉不妥的地方,可能跟我的水平有关,顶一下。。。。。

网友:
最好做个剖视图

网友:
Ф100应该有上下公差

网友(2013-03-24):
不是很完美,二楼的建议挺不错

网友:
大哥是不是用剖面更清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