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定零件工艺路线?

楼主(2012-09-23):
这个怎么弄啊?

网友A:
什么材料?

网友A:
上镗床和插床

网友B:
应该是铸胚,其余粗糙度都是以不去除表面的方式获得的 材料是什么?单件应该是 下的方料吧!而且 单件的话工艺方式有很多种的

网友C:
说清楚些 至少也说下有什么设备

网友D:
备料——划线——立加——插床——钳工——终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清楚些 至少也说下有什么设备

车床、铣床、镗床、刨床、磨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备料——划线——立加——插床——钳工——终检

不需要热处理么?

网友:
铸造,时效处理,铣A面,铣上表面,镗孔

网友(点评):
键槽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镗床和插床

能不能详细点?

网友(点评):
铸钢—划线—镗床—插床。A基准面对面的两个3.2粗糙度的面可以上铣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铸胚,其余粗糙度都是以不去除表面的方式获得的 材料是什么?单件应该是 下的方料吧!而且 单件的话工 ...

材料是45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料?

45钢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详细点?

圆内槽怎么弄?

网友E:
1,上铣床铣A面,以A面定位铣Φ25和Φ60的面,保证尺寸26和70
2,上钻床,钻,扩,铰Φ36和Φ15的孔
3,上拉床,拉花键
(第一次发帖,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上铣床铣A面,以A面定位铣Φ25和Φ60的面,保证尺寸26和70
2,上钻床,钻,扩,铰Φ36和Φ15的孔
3,上 ...

谢谢啊~~

网友:
插床插铣键槽,要不线切割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