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回路能用?

楼主(2012-09-23):
工况是这样,油缸的作用是剪切钢板,当油缸升至最顶为剪板,油缸剪完板后复位停到最底。
有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小弟,真心不懂为什么这个油路能够使用。

楼主:
我觉得正确的回路用该是这样,但实际使用的是上图

楼主:
是不是因为A腔的力大于B腔?

网友A:
这是你认识上的一种误区,你认为油缸回油过程的油一定要回到油箱。但它也可以流到油缸进油腔,这样更会加快上升速度。形成的是差动结构。

网友(点评):
想法一样

网友:
两个图动作都能实现,只是速度不同,上图速度要快

网友:
你看一下差动缸的原理就明白了。

网友:
上图可以使非作工的行程速度更快。

网友(点评):
要是我就引导他看书查资料,不然印象不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业精湛!学习了!

网友(点评):
大侠过奖,只是之前看过,有点印象而已

网友:
这是差动连接,教科书上有的,速度较快是以牺牲力为代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认识上的一种误区,你认为油缸回油过程的油一定要回到油箱。但它也可以流到油缸进油腔,这样更会加快 ...

油缸缸径125,油泵用的16L,以前用的回路速度很慢,现在速度提上来了,那么力减少多少我应该怎么算。

网友:
减小的力等同于这只油缸的拉力

网友:
呵呵,一个很普通的差动回路。利用活塞两侧的面积差形成的力运动,这样很平稳!两侧压力是相同的!

网友:
运用了差动的原理,使得剪板时,油缸有杆腔腔的油液也作为油源进入无杆腔,提高速度,也就意味着生产效率提高了。

网友:
差动连接,工况决定的,安全考虑

网友:
差动连接!

网友:
应该是差动连接的一种

网友:
这是 差动连接的吧。输出压力会更大的

网友:
这叫差动,提高速度的。可提速一倍的。

网友:
第一张原理图是错误的,没回油口,第二张是对的。

网友:
1是能用但第二个图成本小一点。因为液压缸可以小一点,2可能你们有旧液压缸想修旧利废。

网友:
差动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