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密封圈(材质石棉)怎么加工?

楼主(2012-09-23):
我们公司最近生产一批法兰,客户要求配送密封圈。我们购买了整张整张2mm厚的石棉板料,做成一个个不同规格的密封圈。
   我们现有的做法:用划规画出密封圈轮廓,再用剪刀裁剪,此方法效率低下且密封圈内圆外圆有不整齐的毛边!
我们打算这样做:用冲模冲,可是我们规格多,所用的冲模也多,毕竟不是大批量,成本高!
                   在此借问各位大侠支支高招!小弟不甚感激···大家讨论讨论,不管是砸砖头还是鄙视都可以留下····

网友A:
我见过一种垫片切割机,可以加工各种规格的 ,是在我们五金城 专门定做石棉垫

网友B:
是多大的密封圈啊

网友C:
拿去水切割,比较安全环保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多大的密封圈啊

嗯,我们厂里对于加工尼龙环是用的这种套空刀。不过对于石棉的加工还是用水刀的好点,对人体伤害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去水切割,比较安全环保些

各种规格的都有,水刀成本高吧,我这没现成的设备,主要不是大批量,只是规格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一种垫片切割机,可以加工各种规格的 ,是在我们五金城 专门定做石棉垫

那刀具要求很锋利吧,锋利也不一定能把石棉割整齐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刀具要求很锋利吧,锋利也不一定能把石棉割整齐

刀具是否锋利这个没看清,但是切口很整齐 ,我们就是在那里定做的 ,我是做医药设备的

网友:
反正小批量,就用笨办法。找相同规格的铁管,把管口车成刃口,找一力气大的使劲敲,呵呵,最笨的方法,也最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