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切削液好还是切削油好

楼主(2012-09-23):
加工中心铝件居多,请问用切削液好还是切削油好,我们有特种切削液和普通柴油,用哪个好一些,请什么原因,谢谢!. _. N; p$ N$ l& n" y
.

网友:
从切削效果来说柴油好,干出的活漂亮。从安全角度说还是切削液好。看你们单位的管理了。我们原来都是用柴油和机油的混合油,后来有一次因为切屑引起火灾全部换成切削液了。

网友:
上老抽一打~~效果倍儿好

网友:
轻切用油或者直接用金钢石刀加高压气干切。重切用水。有色金属都适用上述方法。

网友(2013-01-22):
首先从环保方面来说切削液要优于用油,再次要看你的加工材质和加工工艺,最后安全第一用油的话因为工人操作不规范的话会存在一定安全隐患问题。

网友(2013-04-14):
最好 是用切削液 因为油比较脏,而且也不安全。市场上 也有好的切削液  能和油媲美  可以联系我的 我叫王玮  18621652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