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面车削,请教

楼主(2012-09-23):
请教高手们,现在需在数控车床上车一个R60的凸球面和一个凹球面,需要保证两个球面涂色有很好的接触,用什么刀具?怎么装卡找正?编程需注意些什么?谢谢指导

网友:
R到,能保证

网友:
R型刀,能保证

网友:
刀具和编程都好解决,加工中注意机床的反向间隙。

楼主:
内孔外圆都用R型刀吗?如何保证对刀精度?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一个在孔内一个在外圆上吗。

楼主:
不啊,是两个零件分别车内孔和外圆,然后配合在一起

网友:
检验手段齐全
经常做球面
干涉仪

网友:
刀补貌似很重要,要不貌似影响轮廓度

网友:
外圆刀跟镗孔刀就可以了

网友:
0.005在中国能有几个机加工能保证得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