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这台瑞士车床是什么机床呢

楼主(2012-09-23):
就是这台机床,有人说是自動切斷機
看大小應該是124型的
這種在台灣也有人叫成型車床
就是把固定型狀的圓條工件夾上去
經過複雜的齒輪設定後
就能自動的對外圓作簡單修整及定長裁剪後循環
一切連自動送料都是齒輪式全自動的
你後面看到的複雜齒輪系
就是沖床齒輪式定長送料機的前身
只要齒輪一個都沒少
任何的長度都能設定出來

我不这么想,所以做了一些分析。

     现在再看看车床的刀架,是可以倾斜转角度的,这个角度就是可以迎合螺旋滚刀的升角,所以这台机床是铲齿车床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
怎么这么久旧

网友:
没见过这种机床

网友:
没见过。等待中

网友A:
曾是我方集团下属,后期以3头5轴数控机床为主打产品,2006年分离出去,2011年破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是我方集团下属,后期以3头5轴数控机床为主打产品,2006年分离出去,2011年破产。

那就请帮忙看看这是不是铲齿车床呢。

网友(点评):
在51上不是有人给你回答了吗

网友(点评):
没人给我答案,可没有人回答我的疑惑哦。

网友A:
可以肯定这个不是

网友(点评):
抱歉,走眼了。 详见9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肯定这个不是

不是铲齿车床,那它是什么车床呢,难不成就是定长切断机吗?

网友A:
恭喜您,俺问了那边,说124是铲齿床子哦。  另外还有一种型号324呢。

网友(点评):
谢谢,如果可以能否吧瑞士原厂的回复记录一起给出,谢谢,做事可以严谨一些,我其实也没见过进口与国产铲齿车床实物。

网友(点评):
您看到的就是实物啦,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您,俺问了那边,说124是铲齿床子哦。  另外还有一种型号324呢。

谢谢给出明确答案,你们公司的视频我之前也转过几个到其它论坛社区,滚异形齿轮的滚齿机非常有意思,其实滚齿机的滚刀支撑杆很齿轮支撑定尖挺简单但是刚度要求极高,滚刀架在万能加工中心上用只要刀柄刚性好都是单头支撑的,可以减少很多设计干涉问题。布置起来也简单的多。是不是现在很多专门的滚齿机也会采用单头支撑的滚杆轴吧。

网友A:
感谢您的青睐和信任!

我们一般认为,m<0.5的时候,滚刀杆可以悬臂工作。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在W1000micro上,我们还是设计了滚刀杆支架。
然而此时就不能使用单刀去毛刺方法(滚刀支架的存在使刀具无法越过工件)。

目前唯一没有滚刀杆支架的设备就是W90CNC滚齿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您的青睐和信任!

我们一般认为,m

朋友,这台瑞士车床有人还是执意认为是纵切车床,就是国内所说的自动车床,并不是铲齿车床。所以能否把你询问瑞士厂家给你回复的资料贴出来呢,我也好给大家以正视听。

网友A:
Automatique cutter relieving machine
          WYSSBROD 124

Technical data
                                                        Module max.
1.5 (2)
                            mm
                                                        Max. milling cutter diameter
40
                            mm
                                                        max.milling cutter length
50
                            mm
                                                        Stroke speed:
                                                              from
60
                            s/min
                                                              up to
130
                            s/min
                                                        Voltage     50 Hz      3x
380
                            Volt
                                                        Drive
0.35/0.55
                            HP
                                                        Machine's weight about
420
                            kg
                                                        Overall dimensions machine:
                                                           Length
800
                            mm
                                                           Width
420
                            mm
                                                           Height
1500
                            mm
                                                        Various accessori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tomatique cutter relieving machine
          WYSSBROD 124

英语不懂啊,而且自动翻译的结果可能会错误,因为铲齿车床是汉语用它工作时形象的叫法,估计西方国家的语法翻译就变成其它含义了。这是人家用个人翻译理解的意思,明显与有道翻译有差别,还是有道翻译更贴切,时候抬刀机,这正是铲齿车床铲滚刀齿后刀角时的形象的描述。
别人翻译的
网络上所有贩售此台二手机的网站均称此机为自动切断机(Automatique cutter relieving machine)
或是铣磨切断机(Milling cutter grinding machines)

我在其他论坛引用了你的结论,但是很多国人还是不信,因为他们都是按英语来理解的,现在搞得说是你在随便吹,而我是在随便传播错误知识,搞的你我声誉都受影响。人家现在质疑你的专业。我觉得朋友比我早几万号成为本坛会员,有很高的积分,还有20个精华。不是我吹捧你,我都见过你不少发言了,知道你是一位挺专业的人士。很久我就转贴你发的视频了的。

网友:
您倒是真问对人了。关于翻译,俺认为:
Automatique cutter relieving machine = 自动铲背磨床
Milling cutter grinding machines = 铣刀刃磨机床

俺在电脑里扒拉出一点资料,是2003年5月7日翻译的(原文已遗失在历史的时空隧道中。。。不要找俺要。。。真没有)。
然而俺一台也没有卖成功,那是因为的确该淘汰了,都神马时代了。

324型机床简介

324型机床适合用于刀具切削刃后刀面(铲背)的加工,最大能加工模数1.5的直槽滚刀,丝锥和盘形铣刀,形成连续的后刀面,使刀具重磨后还能获得原先的轮廓,加工型式有后刀面车削(324D),后刀面磨削(324-S)后刀面铣削(324-F)
工作原理
工件(滚刀坯)沿螺旋线运动并与调节好的刀具(车刀、磨头或铣刀)接触,而刀具还要作一种往复式的运动,工作循环完全自动化。

操作方式
1.工件安装在主轴上(主轴有普通型或精密型两种),主轴在安装在头架上的纵向滑板上。工件旋转并轴向运动(滑板由一套齿轮和淬硬丝杠驱动)。挂轮跟据工件的齿数和节距来选定,够适应于各种公制和英制的节距。机床配有修正装置对节距进行微调(中间值)和修正,。
2.工具(车刀、砂轮或铣刀)安装在横向滑板上,形成一种垂直于工件轴的往复式的运动,对工件每个齿都会有一个进刀的动作,这种往复式运动沿着斜块行走以产生一个轴向的平滑无振动的运动。斜块的角度决定了工件的后角。
3.横向滑板回程时,工具由液压抬离工件,然后由计数机构带入下一个循环,在几个循环完成后,进给运动将停止。
4.纵向刀架快速回程、工件旋转、轴向进给与工具往复运动同步,这些运动均由主电机驱动(无级变速,因此工作行程速率可随意更改)。

高速钢和硬质合金刀具的后刀面磨削
1.磨头:能够在3个平面里作调整,非常稳定可靠。
a)对应于工件轴线,设定砂轮的高度。
b)对应于工件的螺旋角设定角度(垂直平面)。
c)对应于压力角的调整,在水平面内进行调整以使轮廓变形得到补偿。
2.磨削主轴由高频电机通过宽皮带驱动,主轴球轴承以及平面球轴承采用油润滑。

这里还有同期的一些资料:

注意看产品标识,大写的WT字母。2005年俺去出差,惊讶地发现工厂就居然和某
名表厂一街之隔,遂发挥国人到此一游的特长,留念一张:

时过境迁,12天前(9月15日)故地重游,厂房都已经转手,WT标记荡然无存。
(倒是表厂扩大了不少,这里面有N多83块表表哥的贡献)

谷歌地图街景:

您看看那个网站,已经不是纯粹的wyssbrod产品了,而是swisstool。。。
还用继续证明么?

我们现在也造数控的铲背磨床、前刀面磨床,不能和那些动辄5轴6轴
的高端数控机床比性能,只能算是经济型的设备。

网友(点评):
谢谢你提供翻译及提供相片与资料,不过我觉得翻译的两个机器名最好不要带磨床字眼,否则有人又要挑骨头了,虽然我已经告诉过他们铲齿车床是会带磨动力头的,但是毕竟国内叫铲齿车床,所以避免叫真就不加“磨”字

网友(2012-11-18):
难不成就是定长切断机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 万能工具磨

网友(2013-03-22):
没见过这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