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余量加工计算,请教

楼主(2012-09-23):
各位师傅

粗加工后要留多少余量个精加工呢?有没有计算公式啊?

网友A:
没有经过热处理一般留50丝的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经过热处理一般留50丝的余量。

那热处理过的呢?

网友:
热处理过的不就直接加工到位了么?

网友:
根据零件大小精度而定。

网友:
材料关系也很大

网友:
根据自己水平,一般热处理,半精车留30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