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8的螺纹孔程序怎么编?

楼主(2012-09-23):
M38螺纹孔程序怎么编。。底孔为35的一个程序  刀具直径为32。。。。不要用宏程序。。。。用立式加工中心加工。。刀为螺纹铣刀。。。请教各位师傅指导下、、谢谢了

网友:
G0 G90 G54 X0 Y0
G43 H01 Z10
S M
Z-(螺纹深度)
G1 G91 G41 D1 X(A/2) Y-(A/2
G3 X(A/2) Y(A/2) R(A/2) Z(1/8螺距)
G03 X0 Y0 I(-A)  J0  Z(螺距)
G3 X-(A/2) Y(A/2) R(A/2) Z(1/8螺距)
G01 G40 X-(A/2) Y-(A/2) Z0
G90 X0 Y0 Z0

网友:
你不用宏程序很麻烦的,我不是上次给你编了一个程序吗,可以用的

网友:
运用G02 G03螺旋括补指令设定Z方向为变量
以每一个螺距或导程为递增,加工螺纹
加工M38×3的螺纹深度21
设定变量    #1=Z=0(Z由3变化到-21 设定初始加工平面Z=3)
(每加工一个齿 下降一个螺距3)
G00 G90 G54 XO Y0;
G43 H1 Z100;
M3 S1000
#2=32(你的刀具直径)
#3=38(你的螺纹大径)
#4=[#3-#2]/2
#1=0(z方向)
G91 G01 X-#4 F100;
WHILE[#1LE21]DO1;
G90 G02 Z-#1 I#4;
#1=#1+3;
END1;
G91 G01 X#4;
G00 Z100;
M30;

网友:
WHILE[#1LE21]DO1;
G90 G02 Z-#1 I#4;
#1=#1+3;
END1
这段意思就是当#1小于或等于21的时候重复循环
要是你的螺纹深度不够你就改21就好了,记住深度是螺距的整倍数,3*7=21
3*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