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了~~~ 密封圈

楼主(2012-09-23):
O形橡胶密封圈的缸内径和活塞直径尺寸使用范围 ,那个表里面  "O形圈d2×d1:18000560“ 到底是什么啊 ?d2xd1怎么能乘出这么多呢啊 ,d2是多少啊 。

疯了。求助,谢谢!

网友:
问下设计人员。这应该是司达行的吧。那一个是订单号吧

网友:
O型圈的标准代号:O型圈的内径XO型圈的线径
对于不同的密封工况,还需注意沟槽的结构以及附件

网友(点评):
表示不理解线径 恳请大侠讲解

网友:
内径X线径

网友:
我曾在派克密封件分销商那呆过,你问问厂家就知道了。

网友:
内径X线径
普遍是这样的,其他的数字一般都是厂家自己加的,还有一些说是材质呀等等,很多,主要用的就是内径X线径

网友:
三楼的说法正确。你去标准分享网免费下载一本新编液压件使用与维修技术大全  大概78MB

网友:
应该是线径乘了100,内径看不出来,你量下你油缸的密封部位的直径就能推算出来了……

网友:
内径X线径,后边应该是订货代号

网友:
内径X线径是GB/T3452.1的写法。楼主的显然是公司订货号。有些公司不一定是ISO的。有美标,日标等等。沟槽相应也不一样。

网友(2013-08-02):
有些标准是外径X线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