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立车震刀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2-09-23):
数控立车加工平面都没有问题,加工斜面时出现一条一条的手摸上去明显感到高高低低的。哪些原因导致 该如何解决?

网友:
检查立柱及其他部位连接螺栓是否有松动,检查电机与变速箱连接处看联轴器是否震动,如有,把电机调整到适当位置看下!

网友:
两轴联动可能不匹配,需要重新调整

楼主:
还有哪些原因呢 能否具体点 该如何维修好

网友:
有两种可能,1主轴松动,2托板间隙过大

网友:
应当是两轴不同步吧?一般国内品牌机床加工斜面都会有此现象。。一般进给慢些可以减轻。

网友:
两轴联动不匹配的问题

网友:
那就不是叫震刀。/ I' X$ t1 z) X+ R4 ?
叫凸凹槽更准确些,别人也好分析。